螺纹,有时候开槽是好好的,有时候就会成这个样子---求助

楼主(2010-10-24):
大伙帮帮忙

关于螺纹的求助~~~

有时候开槽是好好的,有时候就会成这个样子
怎么回事呢?怎么解决?

头大了。。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若是机械加工出这问题才奇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加工当然不会这样了。。。就是在问有没有办法避免在catia里面螺旋开槽的时候轮廓旋转。。

网友:
修改一下【控制轮廓】中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两个选项都跟我讲出错。。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下图的可不可以:

网友:
怎么这上面下载下来的东西都是php的  都打不开啊

楼主(2011-11-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下图的可不可以:

突然想起来这个帖子忘记回来结题了。

这个问题早已找到,切除的轮廓,在转过去第二圈的时候,如果会和第一圈的路径上有相交的地方,轮廓就会自己旋转一点点
就导致了这个结果,稍稍增大一丁点螺距、稍稍减小一丁点轮廓的尺寸,出来都会很正常。
例如说1个的螺距,设置三角形边长到0.999,切下来就没事。

网友C:
把保持角度改成与轮廓相关就好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保持角度改成与轮廓相关就好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嗯,选面不容易选有时候有不明白的出错,之后我就改尺寸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选面不容易选有时候有不明白的出错,之后我就改尺寸了,呵呵

把 保持角度 选项换掉 换成 与轮廓相关 也不行么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应该与轮廓线和轨迹线的控制方式没有选择好有关系。

网友(2012-09-17):
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