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修复铸件内孔超差吗?

楼主(2010-10-24):
请教各位大侠,能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修复铸件内孔超差吗?

网友:
可以,但孔的超差值应在0.1mm以内,加热温度不能超过120度,加热后用冷水急冷。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一般采用电镀的办法来弥补,孔大了估计用那个办法不行吧。

网友:
一般弥补的 都还行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