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厚的不锈钢如何卷锥管?大头300,小头48

楼主(2010-10-24):
没有专用设备,请教2.5厚的不锈钢如何卷锥管.大头300,小头48

网友:
我们做过,是分两半折弯后焊接

网友:
楼上是好办法!小弟也想多学习下。

网友:
一般来说没专门的设备

网友:
常规卷板机不好实现的,做专用的吧

网友:
数量少,同意2楼方法,数量多可以做个模型【大头300,小头48(或更小)】,整张下料,用固定螺栓把一边定位在模型上,挤压旋转,焊接即可,小口圆度不好就放在模型上用榔头敲。如果批量生产;做2个以上滚轮(定位)与模型接触,将模型的大头连接在旋转器上,按钮一动,就一个。

网友:
这个零件采用在车床上旋压最好,一次成型没有焊缝。

网友:
你那东西长度是多少。。。。。。。。。。。。。。

网友A(2013-04-09):
16厚的该如何加工?
最好不焊接。

网友:
用折弯机慢慢折,分两半个做。最后焊接。

网友:
这样可以,用SOLIDWORKS作展开

网友:
冲压拉伸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A:
16厚的该如何加工?
最好不焊接。

可以做,无缝的。联系13588182189

网友:
您好,楼主。我们专业生产各种金属材质的无缝锥管。专利技术发明,上下壁厚一致,内外表面光洁。尺寸范围:直径3-219MM,壁厚0.3-15MM,长度200-7200MM。欢迎来电13588182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