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精度的调整

楼主(2010-10-24):
我们这的磨床砂轮架主轴精度不好,怎么调整?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动压轴承,还是滚动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动压轴承啊  还请指点下的

网友:
动压轴承就是常说的三块瓦,一般调整只调整最上面的一块。用50公斤的力抬起主轴,间隙在0.015~0.02之间就行。

网友:
你的是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