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停止时冲击如何解决?

楼主(2010-10-24):
我们有一台立式拉床,在回程时感觉冲击特别大,不在油缸终点时停止冲击也很大,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可以降低回程的流量试一下

网友:
试着在活塞上钻个小孔试试,怀疑为摩擦力引起。早在90年代有人发表过论文,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
油缸选用端补节流的缸,以前看过,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在此回路上加装液压缓冲阀,加节流阀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网友:
在进油路加个节流阀0 U* n* p8 r6 Z& K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