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各种密封的重量?

楼主(2010-10-24):
我刚开始搞各种油缸设计,可不知道怎么算各种密封的重量,无法填明细表,那位高手告诉我,应该有计算的软件吧,急求额?

网友:
这个样本上没有么?。不然就根据图纸和材料计算了。
个人认为,在密封重量都对产品产生影响的话,光用公式估算未免过于粗略了。如果只为填明细表的话,就自己估算个吧。

网友:
一般都不算密封的啊,密封相对钢铁轻得多,如果真要算只能现称重,像Y形圈你怎么计算体积啊,各家的形状都不完全一样,连斯特封都不能简单的按方形环算,能算的恐怕只有O形圈了。建议还是找个电子秤吧,省心省事。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软件吗?

网友:
一般都不算密封的啊,密封相对钢铁轻得多
一般都可以忽略不急 ,应该只填型号规格就行,不是所有的报表都是对的 ,做报表等人不一定理解这些事

楼主:
呵呵,我们都需要添的,但也谢谢各位了。

网友:
算重量,有必要吗,若真需要直接让供应商提供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