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螺纹的高手

楼主(2010-10-24):
小作坊接了批工件,材料是A3的,车M20的螺纹,螺纹长度130,之前还真没车过这种螺纹,所以没经验。

我是用数控车的,外圆用数控刀车,螺纹用YG8的合金刀车,效率非常的低,一个小时才9件,螺纹刀还经常蹦刃,有时一把刀可以车30件左右,有时车几件就崩刃了,车螺纹的转速480转。

后来去买了数控螺纹刀片回来,刀片的型号是2.5 ISO ER,发现2.5的刀片竟然不能直接车出2.5的螺纹。是不是这些数控螺纹刀片必须通过左右借刀才能车出合格的螺纹呢,感觉这样车螺纹速度太慢?有没有接近或等于螺纹形状的螺纹刀片呢?

请大侠们帮我分析原因,指导一下,谢谢大家,下面我把图片一一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加工长度长,材料韧性好,太软了。粘刀了。加切削液试验下。这样的螺纹拿旋风铣加工最适合了。

网友:
~~你用3.0的螺纹刀试下呢?

楼主:
加工长度长,材料韧性好,太软了。粘刀了。加切削液试验下。这样的螺纹拿旋风铣加工最适合了。
引用 网友A:
但我觉得材料是很硬的,杂质很多,是很粘刀的,外圆车刀很快就崩刃了,按道理数控刀片是没这么快崩刃的,车60多件就崩刃了,我是有加冷却液的,我车螺纹用YG8的合金刀适合吗?有没有其他好一点的刀具呢?

楼主:
~~你用3.0的螺纹刀试下呢?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3.0的螺纹刀来车呢?难道2.5的螺纹刀不能车2.5的螺纹吗?

网友:
A3最好用高速钢车刀车

楼主:
A3最好用高速钢车刀车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螺纹车刀吗?转速多开高呢?

网友:
转速打不高的,量少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转速打不高的,量少的话可以试试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我这批工件赶货很紧啊,500转可以吗?

网友:
你试下500转,看看刀粒能不能承受的住……有的时候别人说的不一定对,别人毕竟不在现场,你看切削的情况适当调整,不是说货紧张就可以速度使劲加,有句话:欲速则不达。

楼主:
你试下500转,看看刀粒能不能承受的住……有的时候别人说的不一定对,别人毕竟不在现场,你看切削的情况适当 ...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想参考经验,少走弯路,谢谢,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刀尖磨小点,大概1.5螺纹那样大小,吃到规定深度后再走两刀,第一刀往前借0.1,后一刀再原有基础上往后退0.1,那样螺纹光洁度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冷却液一定要开启,不然在那种转速下易损会很大的

网友:
yg8不是车你那材料的你那要韧性好的合金yg8是车碳钢的

网友:
如果螺纹没什么精度的话,用t15刀头,转速随便,3刀解决。2刀也可以。但你的刀头磨的结实点。我用6140车a3料  22x2.5x150  84根 4小时的3刀解决

楼主:
再问一下,数控螺纹刀片是不是一定要左右借刀才能车好螺纹呢?有没有不用左右借刀,直接把螺纹车好的螺纹刀粒呢?
感觉这个2.5mm的螺纹刀片与2.5mm螺距的螺纹相差很远。

网友:
一般車螺紋,用合金刀速度要快,用白鋼刀速度要慢,並且刀具要冷卻。具體要不要借刀,要看深度有沒有達到,要慢慢調試的。

楼主:
熟悉数控螺纹刀片车螺纹的朋友能不能说一下这些螺纹的加工方法。

我看了一下好像数控螺纹刀片好像都是这样的,刀刃是小于螺纹实际尺寸的,是不是都要左右借刀才能加工出螺纹的。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了。。。

网友:
只谈两点:

一,奇怪,A3材料怎么采用YG8的车刀?基本常识啊!

第二,A3材料,一般情况下,(先不谈车刀的刃磨和切削用量的选择)采用比较高的切削速度,车出来的东西才漂亮。

网友:
忍不住再说几句:

其实车削这种工件,充其量几分钟一件,自己刃磨车刀的时候,角度稍稍小一点,装刀的时候,刀还需要偏一点,这些都是为了防止螺纹在高速切削过程中的变形,退刀的时候位置要准确从容(估计是没有退刀槽),这个需要操作工的技术做保证,最后一刀的进刀量不要太小。

网友:
请加高转速,加切削液车削,效果会好很多!分层切削,也用不了几刀,2.5螺距,二刀搞定,一刀毛刀粗加工,一刀光刀精修牙形!
一刀成形估计是不行,如果你对螺纹精度没啥要求的话,装夹得够牢固,这是前提!

楼主:
只谈两点:

一,奇怪,A3材料怎么采用YG8的车刀?基本常识啊!

第二,A3材料,一般情况下,(先不谈车 ...
引用 网友D:

还请“超人”赐教,A3料应该用什么刀加工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yg8是车铸铁的~你可以百度下A3钢用什么材料的刀具~

网友:
应该用yt类刀具,如果只加工螺纹部分,而且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建议使用普车,毕竟加工单道工序,普车的效率还是比数控的高,就你这个螺纹,加上切削液,用焊接的合金刀,两刀搞定,第一刀吃2,第二刀,你看着办,转数我一般用710,因为我经常用普车做M20的螺纹

网友:
用数控刀片没什么问题的,螺纹5个都干了,2.5肯定可以。觉得一个是提高转速,另一个用G76做,会更好些,刀具受力会更好些。A3要是用焊接刀还是用YT类的刀好些。数控做螺纹比普车效率高太多了,一定要加切削液啊

网友:
学习了啊。请问“A3”是什么材质啊,小弟愚请高手指教

网友:
再问一下,数控螺纹刀片是不是一定要左右借刀才能车好螺纹呢?有没有不用左右借刀,直接把螺纹车好的螺纹刀 ...
引用 楼主:

    不见得啊,我就是做数控的,像这样的真接车就好啊,刀片都是标准的,你可以用不带修光刃的的,也许会好一些,小弟愚,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A3的材料就用超硬高速刚。手工磨的刀。M20是2。5的牙距吧。条丝350就可以了。一定要加冷却液。你那件。我普车一天都要加工100件

网友D:
还请“超人”赐教,A3料应该用什么刀加工好呢?
引用 楼主:

    最起码也要采用“T”字系列,肯定不能用“G”

网友:
应该不难做,就是用普通车也不止这样的效率,“车工一把刀”,主要问题还是在车刀上

网友:
A3钢就是普通的碳钢Q235材质的,至于车刀YG8一般是车削铸铁件使用,耐磨、抗打刀等特性。车削碳钢一般使用YT类合金,如YT15比较常用。至于你说的车削很少几个就打刀、崩刃等现象,有很多原因。主要以下几点供参考:一,刀具刃磨问题。二、刀具中心是否与加工件的轴线垂直、并且刀尖要与轴线重合。三、转速、切削余量和进给量等问题都需要有合理的控制。 通过楼主的叙述中不难发现,楼主对车削的基本知识是刚刚入门,处于学徒阶段,建议多参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网友:
31楼的朋友分析的很透彻,补充一点,还要解决抗震、弹刀问题,刚性不是很好。

网友:
楼主在刀具材料选择上明显不对的,建议多看看车工方面的书籍。

网友:
随便看看,随便学习一下。。。

网友:
ISO2.5的成型刀怎么会不标准呢?估计是楼主工件悬伸太长,工件让刀所致。像这种M20的打个1000转是没问题的。我们车M42的螺纹304材质的都打300转。

网友:
YG8刀片耐冲击,用于灰铸铁,车碳钢的时候不耐用,而且光洁度也不高,建议用YT15比较好一点

网友:
用yt15和yw2都可以啊,手工刃们磨,数控、转数要比普车高,一千转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这种A3材质太烂,杂质太多,建议换材料

网友:
工件长可是用顶啊,难道非得悬着车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会的,买ISO标准的2.5带修光刃的,     还有就是2.5的螺纹刀片不可能车不出2.5的牙,     2.5的牙要-3.25才到位啊...

网友:
顶着加工,我在数控加工不锈钢的都不止这个效率啊,一定要顶,转速要高,调到600转以上,多分几到,进到量一步步减少,A3料的用什么牌合金车刀都没什么关系,最好就是用数控机加刀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用YW的硬质合金刀头。另外,刀头一定要好一点,现在的刀具鱼龙混杂。

网友:
你什么数控?我们的数控系统车螺纹都可以用循环的,G76指令!不伤刀又高效!

网友:
超人言之有理~~~~~~~~~~

网友:
YG8是干铜用的,应该用YT15

网友(点评):
我没看错吧 YG8 是干什么的????小弟孤陋寡闻啊

网友:
用普车,YT15刀片,车床转速320~700R/MIN,用粉笔(学校在黑板上写字的普通粉笔)涂在工件上作润滑剂,车一刀涂一次,2.5螺距三刀车成,注意操作时严禁戴手套

网友:
上次在工厂的时候听老师傅介绍一个问题,就是刀具在加工过程中随着磨损的进行,会不会对加工的型位误差造成影响!

网友:
几支粉笔就可以解决,YT15车刀磨成3~5度前角,切屑成球形,每车一刀回车时将粉笔涂在切削面上,2.5螺距分三至四刀车成,转速400~800R/MIN,注意操作时严禁戴手套.粉笔就是在黑板上写字的那种.低速切削A3料时肥皂水是最好的润滑剂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还是才听你说啊 孤陋寡闻 了

网友:
这种材料,你最好车到螺纹中径,然后去搓丝,效率高,标准,又好看,成本比你车的少多了。

网友:
A3材料主要特征是粘,外圆车刀要加宽巻屑槽,高转速,大走刀,车M20螺纹至少750转以上,都要加泠却液,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为什么不用YT15试试!就这活用普车6140也能车出来啊!!我前几天车M30,152长,一小时15根左右~

网友:
建议选用泛用型螺纹刀片(即一块刀片可以车0.5-3.0的螺距),切削参数要用对,你的转速明显太低.硬质合金的螺纹刀片加工软钢线速度一般为120-150m/min实际使用线速度减半选60m/min.工件转速为N=V*1000/∏/D V=刀片线速度 D=工件外径 ∏=3.14 所以你的工件转速应该用到900-1000 r/min 一定要顶起来车,还要加工切削液.

不过A3钢确实太烂,一碰到杂质就会蹦刃.

网友:
YG8就不是干那东西的,用YT15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你这样的加工方法从来没听说过,A3钢用YG8的车刀,应该用YT15的,刀尖要磨成圆弧,转速在700转左右,还要用顶针顶住,3刀就能解决问题。你的错误首先是对材料性质不熟,A3钢比较粘,俗话说的软的很,所以加工的时候转速要高,再一个本身工件的尺寸小转速就要提上去,加冷却液最好。你说的是批量,不知大不大,要是批量大,建议你去滚丝,又保精度又保产量,如果批量不大精度又不高(几百根的话)在车床上最多三天就结束了。

网友:
看来没人对我的几支粉笔有兴趣,告诉你们这最简捷又最佳的解决方案,是老师付留下的宝贵经验,机加行业有许多小经验和小窍门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大家可以试下,

网友:
YG8是铸铁的吧。T15就行吧

网友:
A3料的塑性好,抗拉强度高,是地脚螺栓的首选材料.切削A3时刀具的"推挤"作用大于"撕裂"作用,刀具与工件间的磨擦严重;高速切削时,刀具和工件剧烈地磨擦产生的高温使切削表面的金属产生微融而产生积屑瘤,这是A3料难车光的主要原因.粉笔中的滑石粉或石灰粉末对微融的金属产生吸附或可能存在的化学反应,有效地改善了切削表面的微环境,抑制了积屑瘤的产生,从而降低了表面粗糙度.从上面的发言看诸位大侠还读过一些书,书要活用,不能死读.
我认为在CA6140上用760r/min转速车M20最经济,超过800r/min车床摩擦片受不了,再低就太慢.

网友:
楼主你没有加工常识吗?,,A3的材料,正常是用YT15,YT5,,Yw2,,YT726 这几种焊接刀加工,这种材料加工转速和45号钢差不多,高速车呀,至少在650以上的转速呀,,,还有关于你说的左右借刀的问题,你是数控加工,数控用G76是自动借刀的,不存在你说的问题,在数控上,2.5的刀片绝对能车2.5的螺纹,,还有看你的数控刀片,是车内牙的呀,请问你是加工内还是外牙,,,你的螺纹刀片是内螺纹刀片,,还有,加工这种长度,顶尖是必须的。

网友:
车好外圆拿去滚丝呗,,效率最起码提高10倍,,而且螺压强度相对提高不少。。

网友:
我们在数控车上加工不锈钢304的,用数控刀片,正常M20*1.5的,转速1100

网友:
你看一下吃刀量,程序可以多加几条,车速在300-500之间吧

网友:
顶,涨见识啊,谢谢车加工的大侠啊

网友:
用普车,YT15刀片,车床转速320~700R/MIN,用粉笔(学校在黑板上写字的普通粉笔)涂在工件上作润滑剂,车一刀涂一 ...
引用 网友E: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戴手套!!!

网友:
我晕 800转用YW1普车合金刀   我晕  像你这样做那还有饭吃啊
我车80*6的螺距 450长一天8小时都要做20条了  一天都不用磨刀

网友:
t15 刀具 自己磨 迎角开大 转速800-1000   我一般一把刀加工100多个工件

网友:
直接用YT15的刀车,转速800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综合各位的意见我觉得你们说得非常有道理,呵呵,我以前一直是加工铝件的,还是第一次加工铁螺纹,经验肯定是没有了,加工起来像个无头苍蝇,边做边摸索的,用YT15我试过的,加工出来的效果是比YG8光亮很多,而且毛刺也少很多,只是YT15很容易崩刀的啊,而且客户给的价钱是很低的,要求也不高。之所以我选择YG8是我听了身边的同行朋友,说YG8比较耐用,不容易崩刀,而我在加工过程中对比了,的确是YG8没那么容易崩刀,就算崩刀也是崩很少的,不像YT15那样崩一大块的,至于表面我就没去理会了,客户也没说什么,呵呵。后来我仔细检查一下,原来是A3材料太粘刀了,粘在刀尖上一大块的,用锉刀也很难刮掉,难怪刀尖那么容易崩掉。上面很多朋友都说到转速要开到800-1000的比较多,我也试过了,上到600转工件就震动了,1000转更震得厉害啊,这是由于工件小,长度长的原因,我是用顶尖顶着车的。我在调试觉得480-520转比较适合,工件不会震动,我车螺纹第一刀车1.2mm第二刀50个丝,然后40。30.20。以此类推。到最后左右借刀5个丝去毛刺,不知我这样加工对不对呢?请各位指正

楼主:
我在这里纠正一下,2.5的数控刀片是可以加工2.5的螺纹的,是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顶尖太小了,强度不够,起不到固定作用。造成螺纹的起点就让刀了,后来用数控车刀开1000转试车了两件,实在不行啊,工件震动得很厉害,比普通的合金刀震动还要大

楼主:
我也听同行的朋友说过,在普车上只要3刀就把螺纹车好了,但在数控上为什么不行啊?第一刀是可以进刀1.3,但第二刀只能50个丝,一毫米会烂牙的,还有如果在普车上车这样的螺纹,是不是车床都要安装乱扣盘才行?我们的车床是没有乱扣盘的,只要把螺纹的闸拉下,车第二刀的时候会乱牙的

网友:
哈哈 还没我用普车来的快啊

楼主:
怎么没人谈意见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真服了你了,玩车床你不学习刀具角度的选择也就罢了,连刀具材料的合理选择也不学一下,你是自己做老板吗?

网友:
看了这帮车工大侠的发言,我觉得有点悲哀,这就是年轻一代的水平吗?现在书店有那么多书可看,为什么看起来都象文盲呢?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有点敬业精神,去读点书吧小朋友们,少把无知当个性在这里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真服了你了,玩车床你不学习刀具角度的选择也就罢了,连刀具材料的合理选择也不学一下 ...

呵呵,是打工的,兄弟,请多多指教啊,说详细点好让我等菜鸟学习下啊,

网友:
车刀装夹的时候中心高于工件中心一点试一下

网友:
数控车螺纹可以达到1000转吗?大家都喝过饮料  谁能说说那个上面的螺纹 是一段一段的  这样的螺纹叫什么螺纹,我怎么才能在网上搜到这样的图片呢?

网友F:
看了这么多,要是我的话直接去挤丝就行了,时间快,而且漂亮,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网友G:
有些东西是急不来的除非你花多点钱买好的刀片。 效率肯定比高速钢的快多了  建议不要超过500转要不然都是磨刀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这么多,要是我的话直接去挤丝就行了,时间快,而且漂亮,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这样成本高啊,本来就没利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东西是急不来的除非你花多点钱买好的刀片。 效率肯定比高速钢的快多了  建议不要超过500转要不然都是磨 ...

数控刀片不够锋利,震刀很厉害,我现在是开480转的,发觉超过500就震刀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老兄你是哪里的,反正我算下来挤丝比车丝便宜的多了,你自己算一下,要是挤丝的话最多就是车一个外圆,加工到中径,要数控上是很容易的事了,刀子也不要用什么牌子的刀子,A3钢,不让它粘刀就是了,要是多的话让挤丝的人来拉,还给你送来。自己考虑吧!

网友F:
我们以前做的底脚螺丝,总长二米,螺丝长度是150左右,是M48标准的,螺距是4.5还是5个的.不记得了.普车做,用的是YS8的刀,二个人做,不过没有你说的要震刀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A3是低碳钢的代号,就称呼了。现在都叫Q235了,机械性能比常用的45号钢低很多...

网友I:
哪有这么难搞定啊   楼主基础没打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以前做的底脚螺丝,总长二米,螺丝长度是150左右,是M48标准的,螺距是4.5还是5个的.不记得了.普车做,用的 ...

呵呵,不好意思,还没表达清楚,是工件震,不是刀具震,因为工件太小了,我是珠三角的,你说挤丝要多少钱一条啊?我没接触过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有这么难搞定啊   楼主基础没打好吧

我已经说了,还是第一次加工这样的工件,当然是没什么基础,而且这次的材料的确是很差,今天我拿这种材料去一个干了几十年的老车工那里请教,结果刚车几分钟,那师傅说这种材料是最差的,里面杂质太多了,软硬不一的,很容易崩刃,是非常难加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几十年的老车工搞不定这个玩意那他也是最差的,用普车自已磨把刀应该在三分钟内

网友:
要不就用活顶尖顶住干试试。这样可能就不会震了。

网友:
前角选择大点试试!另外加少量切削液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