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次元能替代工具显微镜吗?

楼主(2010-10-24):
请教:请问二次元能替代工具显微镜吗?我没有用过工显,但它们的原理应是一样的,只是二次元增加了软件用起来要方便快捷,我的理解有误吗?请各位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哪位热心人能否告诉我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多谢了!

网友:
何谓二次元?是精密影像测量仪吗?我单位有投影仪也有工显,二者在使用上无差别,但是与各自的精度有关

网友:
二次元可以替代工具显微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次元跟影像仪是二种叫法,是同一种工具。比投影仪功能要强,照你说那工显没优势啊,主要是价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补充问一下:工显与其它同类型的影像仪比有独特的地方吗?就是其它不行或不方便,而它很容易做到。

网友:
工显一般无显示屏,是直接用眼通过镜头观测被测件,而投影仪则是有显示屏,眼睛观测较清晰,这是我认为有差异的地方.另外就是工显可以做得比较小巧些,投影仪体积都较大.一般的工显可以便宜些

网友:
工显还可以根据换镜头调换倍数,容易操作,但没有显示屏不直观;投影仪有显示器,直观;价格也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