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上的B1端是接什么的?

楼主(2010-10-24):
(图片)

网友:
B1接点也是线圈接点,在不同情况下,如断电延时的时候也是线圈接点,

楼主:
B1接点也是线圈接点,在不同情况下,如断电延时的时候也是线圈接点,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识是A1,A2是通电延时,B1,A2是断电延时的线圈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