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刃立铣刀容易断!

楼主(2010-10-24):
在X6132上加工直径12*18的槽,一刀铣过去,用新刀的话会发振,磨过之后就不会了,但是很容易断刀,这是不是吃刀量过大,还是另外有什么原因

网友:
1、铣刀直径是D12吧,一刀铣过去就是满槽切吧,材料的强度是多少也有关系,切深是18mm,分2刀或者3刀切吧。
2、材料的粘性情况,有可能排屑不畅,堵屑打刀,用2刃的键槽铣刀试试。
3、新刀发振是刃口比较钝,可能有涂层或者刀具厂家考虑通用性安全性没有磨得很锋利,自己磨过就不一样了。
4、参数也重要,一般来说每刃进给0.03-0.06左右

楼主:
材料是Q235的气割件,走也量我选在0。07,转数在375,这样合理吗

网友:
什么刀,线速度好低,而且超过直径的沟槽,最好能分2刀
我给你个你这个加工用我们涂层硬质铣刀的条件

AP=9  N=2100  F=780     这样VC在80 每转0.37,不过我们是4刃的

楼主:
对于锋钢的三刃立铣刀,vc80会不会太高,该用多快Vc为最好

网友:
切深最多不能超过刀具直径。你最好分三刀来加工这个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刀加工,效率不高了

网友:
你的铣刀是哪里的?西南的吗?西南的蓝壳的肯定不行的,市场上卖的最多质量最差。如果是的话,他的线速度不超过15m/s,走刀量不超过0.05mm,保证冷却液充足。建议换好点的铣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蓝壳的,西工集团的,质量是不怎么好,磨损很快的

网友:
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建议换成黄壳的,贵阳小河劲锋数控刀具厂的,会好很多。我们也是用了很多才最终选用的这家。很不错的,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可以改哈刀具嘛
那样成本还低点
总不是铣通槽,应该有很多办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