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电机安装尺寸

楼主(2010-10-25):
如题,求教社区大虾,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单出轴和双出轴的安装尺寸是否相同??

网友:
同一型号规格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单出轴和双出轴的”底脚安装尺寸是应该相同的。双出轴属于定制的规格,可向电机制造厂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