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图螺纹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25):
如上图所示,我使用“异形孔向导”在一块板上创建4个M4螺纹孔,上面两个孔我是先用“拉伸切除”创建了两个3.3mm的底孔,下面两个是直接在板上取的点,为什么生成工程图后,上面两个孔不能显示出装饰螺纹线,而且只能标注出底孔的直径尺寸,无法标出“M4”?

网友:
你有没有选择修饰螺纹线选项?

网友:
拉伸切除的在标注时不会显示M的,只有当螺纹孔全部用异形孔向导才能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了,也还是不能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异型孔向导”的选项中选择“移除螺纹线”,工程图中是可以标注出“M4”的,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清楚数主为什么要这样做螺纹孔。不过要解决你的问题有两个情况。
1、拉伸孔不用作异形孔定位。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可添加螺纹线。
2、拉伸孔用作异形孔定位。则可把拉伸孔大小改为少于3.3,或在异形孔中使用自定义大小,把底孔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经你提醒,我已经找到问题的原因了,主要还是与拉伸切除的底孔直径有关,当拉伸孔与螺纹孔默认的底孔直径相同,就出现了我说的那情况;当拉伸孔比螺纹孔默认直径大时,螺纹特征创建失败;只拉伸孔比螺纹底孔默认直径小时,螺纹孔创建正常。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直接用向导就可以创建螺纹孔了,不需要先做拉伸孔,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时候在修改旧文件时经常会用到特征上原有的孔做定位,但又不想把原来的孔特征去除,便于零件修改的修改可追溯性。所以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这个终于解决了。

网友:
这个软件,本人倒是不甚了解。。。

网友:
又学到东西啦·····························

网友(2012-05-08):
上面两个孔径不能大于螺纹底孔,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