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铣机的镗削是不是可以镗平面?

楼主(2010-10-25):
请教高手,镗铣机的镗削是不是可以镗平面?谢谢

网友:
镗是Z轴进给。铣是X.Y轴进给。镗只要是镗孔,铣是平面。个人认为区分镗铣只要看进给轴和加工部位

网友:
镗铣床可以加工平面的

楼主:
谢谢高手,镗削可以镗平面吗?

网友:
是镗床吗。一般有平旋盘的就可以 。 镗圆形的平面以及直线矩形的都没问题

还有一种镗刀架也可以镗削平面。

网友:
这么麻烦,直接上车床不就行了吗?镗多慢啊。

网友:
镗铣床是可以车刀镗平面的,但活得立起来,从一侧进刀,如活的面积较大,可分几次镗。

网友:
可以镗平面的,量可以给小点的,
最好使用单刀飞。

网友:
镗床主轴上装端面铣刀就可以铣削平面了。镗床其实和加卧式加工中心有点相似的

网友:
一般没人用这个加工平面的,造价有点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就是用卧镗加工小平面主要是有孔的平面这样可以保证垂直度 大平面上龙门刨铣了

网友:
没问题,很多位置都可以

网友:
一般没人用这个加工平面的,造价有点高 支持这个观点哦 不过上面的说的也很有道理哈

网友:
镗铣床可以加工平面的,你的镗平面是沉孔吗,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换刀具,但是一般不用,专业机床都有局限的

网友:
可以我以前遇到过铣刀铣不进去的死角面就用车刀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