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管剪切怎么解决切口不平整

楼主(2010-10-25):
我要做一个剪切软管(PP管)治具,管径3,壁厚0.10~0.15,长度60负0.2。因为管很软,试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切口不平整的问题,请大侠们给点建议~!

网友(2011-07-30):
调整刀刃简隙

网友:
pp管不软吧    如果实在要剪  可以先用液氮冷冻一下啊

网友:
有专门切管的小东西  切口很平整   卖传感器和光纤的地方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