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参数---求助

楼主(2010-10-25):
我最近看MOOG的样本,发现零漂 ΔT=55K时,<2%,请问55K什么意思?

网友:
这里的T代表热力学温度,单位是K(开尔文),就是后面的K。
热力学温度(又称为绝对温度)与摄氏温度的换算关系是:
T=t+273.15
式中,t代表摄氏温度,单位是摄氏度℃。

网友:
想问下,伺服阀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K就是热力学温度的单位开尔文,与摄氏度是一样的,只是O度起点不同,ΔT=55K就是温度变化是55°C

网友:
应该是温度变化55K时,零漂<2%。温度变化下的零漂是衡量零偏变化的重要指标。其他的还有进油压力变化、回油压力变化等4种。

网友:
K就是热力学温度的单位开尔文,与摄氏度是一样的,只是零度起点不同,ΔT=55K就是温度变化是55°C

楼主:
把T改成°C多容易看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