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荧光灯不亮了(怀疑电子镇流器坏)---请教

楼主(2010-10-25):
火线有电,用电笔测过。
荧光灯没有坏,在别的地方试过。
我怀疑是电子镇流器坏了。

我如何检测是否电子镇流器的问题?如果是,在哪里能买一个电子镇流器。

网友:
你是一个灯管呢还是两个灯管呢?
一电子镇流器输出两线分接两端灯丝,然后都从灯丝出来返回到镇流器。在里面是串谐振电容的。所以是四条线。

楼主:
灯管是两个,但是是一体的

网友:
整流器的电流测的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個相通的為一個燈管。
一個燈管是兩組燈絲,
一個燈絲是兩個接線端。
共四線。。。

网友:


网友:
楼主到灯具店花十几元买个电子镇流器试试吧。

网友:
家里电子镇流器一般坏的最多的是高压谐振电容,容量一般为1000V822,表现为击穿,灯管两端发红但不亮,更换为1600V同样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