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加工工时的问题

楼主(2010-10-25):
麻烦大家帮我算算这个零件的机加工时,毛坯尺寸Φ45x66

网友:
请把图贴出来吧,帮你需要花积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助别人会获得奖励积分!

网友:
回复  李泽

帮助别人会获得奖励积分!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下来,把图贴出来了,请给我加分。

网友:
请问这个零件的材料是什么?工时和这个有关系。估计车的话半小时一个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
一看数量,二看设备。如果是钢件,数量在月产万件以上,用C2150六轴自动车两分钟一件。
   如果数量在月产几千件,用C3040六角车七八分钟一件。
   如果数量只有百十件,用普车加工30分钟一件。

网友:
这个不是机加工的,是用钢管缩径缩出来的,很简单,做个模具,一推就可以了,前几年,亮剑大虾讨论过这个,很简单的,哪里有用机械加工的,那效率多低啊,带自动上料的,大约5秒加工一个,买一个缩机就可以了

网友:
条件都不够                  ,

网友:
钢管缩径用的,无缝同心大小头,
有标准的,市场上可以直接购买,查了下设计手册,有DN32xDN20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