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口虎钳夹持工件后有压痕,有什么好办法不?

楼主(2010-10-25):
平口虎钳,夹持铝件,工件要夹持的两个表面都已经进行精加工。现在出现了问题,要是铝屑没有吹干净留在了平口钳上,下个工件一夹上去就是一个凹坑。尽管可以想办法修复,但是很麻烦的说。试验过平口钳的钳口改成坡口,没有铝屑夹出凹坑的问题,但是夹持后工件表面上稍微不注意就有两条线出来,导致外观不良。想用尼龙贴在钳口上试试,但是铝屑会压进尼龙里面,下去再做出来的工件上面都是压痕。想问询下各位工装设计的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解决问题呢?工件是需要上加工中心铣一个台阶槽攻4个M8螺纹,使用乳化切削液。

网友:
在钳口贴一层特氟龙胶带(也有人叫铁氟龙的)

网友:
做一个根据你工件形状做ige的圆形或方形物,这样可以避免压痕。

网友:
刷子刷后再用压缩空气吹。另外注意吹枪的口,看能不能改进,吹扫呈线状,象风刀一样?

网友:
如果工件是空心的,能否采用中心定位在加工螺纹

网友:
用铜皮垫在钳口上·铜皮要平整·同时也要养成好的习惯,每上一件新产品用气枪吹干净后,在用要棉纱把钳口擦拭干净·

网友:
首先要考虑的是增加接触面积可减少压痕,当然若是受限不能加大面积的话,就只能考虑在接触面用软质夹层了,比方说是紫铜皮(压痕也是会有的,只是淡化成一个小圆弧面而非一条线),但你的虎钳钳口得要保持清洁,不然垫了铜皮也会有压痕的!

网友:
我们公司铣铝产品要求也很高,钳口要么垫一层尼龙板或 用铜皮,最后要拿去阳极氧化。

网友:
建议用紫铜做成两个对开口为圆柱形的夹口,这样工件放入就不会有夹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