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磨损成这样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25):
请教:汽轮机和轴头泵连接的联轴器磨损,什么原因照成的?轴向主推力瓦磨损的也很厉害。

网友:
从磨损表面看似材料问题

网友:
我觉得倒像是两轴端不同心所致!

网友:
齿被磨平了?没见过这种联轴器。。。只见过数控机床上3轴那种。。。

网友:
看图片貌似是齿轮联轴器,轴向主推力瓦磨损厉害的话应该是轴向力过大,轴向窜动过大过于频繁,如果同时润滑也不好的话,会很容易造成联轴器的过早磨损。

网友:
找正有问题,造成鼓形齿联轴器轴向窜动,齿与齿间重载时频繁相对位移且润滑不良而导致鼓形齿过快磨损,同时使对侧轴瓦受到冲击载荷而使轴瓦过快损坏。

网友:
应该是内外齿式联轴器安装同轴度误差大,齿间受力不均衡,此种情况只要有齿磨损,达到这种情形很快,还有就是紧固螺栓(应为销螺栓)松动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侠分析的有理有据!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当内外齿间隙大了相对冲击也要大,这样就加快齿磨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估计是固定问题

网友: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材料的问题,
第二,可能是应为齿轮联轴器同轴度不高
第三可能是相互轴向窜动,需要定位
第四可能根据材料的颜色,可能是润滑不良,造成材料热腐蚀

网友:
安装在汽轮机上的鼓形齿联轴器应该不会有轴向窜动和安装角度过大的问题。这种联轴器本身就允许一定量的轴向窜动和安装角度。我认为是扭矩大,转速高,产品本身质量一般,用在高速上这联轴器的模数选得过大。更改材质,齿面处理,用小模数,保证好用。

网友:
我本人就遇到过,主要就是缺油,润滑不好。

网友: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
  内外配合间隙过大 超负荷运作

网友:
个人感觉咬合间隙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