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0-10-25):
4个直径50的孔 怎么标注成Φ50x4 ?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这样理解对吗,在一个孔上引出尺寸线,然后标上4 -Φ50,是这样吗

网友:
在CAD里面可以先标出Φ50,然后编辑标注,在后缀上加上X4就可以了啊,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一般是在尺寸线拉出来之后没有点击鼠标放下之前,输入t,空格,然后输入4-<>,你硬要标成Φ50x4的话就输入<>X4,总之<>是代表原始尺寸的

网友:
要是硬要标注成Φ50x4的话,就是直径是50深4的意思了。要标注成4 -Φ50。二楼说的那样!

楼主:
多谢各位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很好   借鉴了  谢楼主!!!

网友(2011-01-17):
应该是点标注,然后M键,写入4-Φ50吧

网友:
DDI标出直径
再ED进行修改,前面4-

网友:
這個簡單吧,在標注裡面改過了也可以的呀

网友:
跟着   受   教      了

网友:
我的笨办法,选中要修改的尺寸,点修改--对象--文字--编辑,在《》前边输入4-点确定。或者在《》后面输x4确定即可。

网友:
按ED编辑命令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试一下就会

网友(2018-05-17):
一般是在尺寸线拉出来之后没有点击鼠标放下之前,输入t,空格,然后输入4-<>,你硬要标成Φ50x4的话就输入<>X4,总之<>是代表原始尺寸的
DDI标出直径
再ED进行修改,前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