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攻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0-10-26):
在车间或者是工地上经常会有发生丝攻断的现象,今天在车间又有一丝攻断了,结果还弄不出来,就留在设备上了,还赔上了一个螺纹孔呢(这连接强度还是挺高的)   所以向社区的前辈们请教:发生丝攻断了该怎么处理?
   以前在模具厂的时候还好说 , 丝攻断了就把它放线切割上就好了。但大的设备该怎么处理?请教!

网友A: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CB%BF%D7%B6

看看这个帖子,是论坛目前较详细的论述,希望能帮上您。

其他的帖子如下:
http://bbs.cmiw.cn/search.php?se ... mp;searchsubmit=y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好方法    要是谁去发明一些专门拔断了的丝攻的工具就好了,这专利应该蛮值钱的吧,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这工具。

网友:
回复  草原蒙狼

    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好方法    要是谁去发明一些专门拔断了的丝攻的工具就好 ...
引用 网友A: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3962&extra=&highlight=%CB%BF%D7%B6&page=1
这是社区高手总结的最全的方法了,还不能解决您的问题,我就没办法了。

大侠说的工具,其实都有专业取出断丝锥的设备。

希望大侠好好研读论坛的关于丝锥的上百个帖子,好好试验一下,是否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我看了一上午了,认为很多方法还是可用的,大侠不妨一试?

网友:
另外您不想用社友的土方法的话,可以花钱买个断丝锥取出器。

网友:
老马的方法,用左牙丝锥。

感觉不错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草原蒙狼大侠!  看来是叫他们去买个专用工具的方法行   反正以后都得用

网友:
回复  草原蒙狼

    谢谢草原蒙狼大侠!  看来是叫他们去买个专用工具的方法行   反正以后都得用 :lo ...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科学的方法,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电火花,如果产品贵的话建议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一个方法   问题是工件太大......

网友:
有专门取丝锥的工具呀,可以去买一个

网友:
专用工具什么样子的呀~

网友:
电火花设备很小,可以放到工件上打,俺这里磨床床身上断了钻头,丝锥都用它打,只是效率慢

网友:
丝攻取出器QQ1184951120

网友:
用样冲类的冲子反向剔出来,实际操作中常用,要细心,有耐心,一般均可成功。

网友:
先用锤子 轻轻的敲 在用钻头回带看看 总之就敲呀 扰动呀 这样整吧整吧 有可能搞出来 在不就焊个什么东西上去 了在扭  弱弱的问一句 把断丝锥用炔氧焰加热后冷却 会不会降低那个受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火花设备小啊?是什么样的呀   我见过都比较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通孔啊  比较麻烦  呵呵...

网友:
同意16楼。。。。。。。。。。。。。。。。。。。。。。。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用电焊,可以退出来。

网友:
今天终于找到样本了,是北京易通的,象手提箱一样大小,希望你能用上

网友:
断在里面难办 .在外面用个 夹钳搞定

网友:
我们 这边  就是  一 用 电火花  二 或 有 钨钢刀  插

网友F:
比如M10的断了,就拿一个M10的螺帽放在孔上然后用不锈钢焊条把螺帽和丝锥焊接起来,在用扳手旋转出来,记得用不锈钢焊条,很管用的

网友:
进行放电处理,但是如果孔太小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断的不是太深的话,可以用氩弧焊 点在其他的铁上,在退出来啊。  要是比较里面 就没啥办法了我。

网友:
有专用的取丝锥工具,或者电火花等等,方法很多的

网友:
方法,一是如果是人工攻丝,可以用丝锥取出器取出,如果是机床攻丝,一般用气焊熔了已断丝锥后再手工用新丝锥修整该M孔

网友:
如果是不锈钢用酸泡,穿孔用现切割

网友(2011-11-28):
用微型金刚石空心钻打,一定要空心钻,相对速度快许多。
盲孔取断丝攻,如果断丝攻5mm,先把丝攻突出部分磨平,在钻床上用4mm金刚石空心钻头对准中心加水钻,耗时间长一点,断丝在平面以下时,由于断面不平,刚开始要慢。打好后用90度钩针剔除丝攻的丝屑。
穿孔取断丝攻,好上线切割就线切割,不好上,还是金刚石钻打。
2.5mm以上断丝攻好用此方法,再小的话,难度大,不易操作。耗时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M10的断了,就拿一个M10的螺帽放在孔上然后用不锈钢焊条把螺帽和丝锥焊接起来,在用扳手旋转出来,记得 ...

万一是很小的呢。很难吧。M5左右的,

网友:
过来学习,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