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设备级的电磁兼容设计要点有哪些?--请教

楼主(2010-10-26):
前两天被问到针对产品/设备级的电磁兼容设计,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或者说有哪些处理方法,对这方面一窍不通,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
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

不太懂

这个主要涉及电方面的设计吧,放到电的版块好点

网友:
电磁兼容,是指电子、电器设备或系统在预期的电磁环境中,按设计要求正常工作的能力。就是在电磁环境中不干扰其他设备工作,也不被其他设备发出的辐射干扰到不能工作。
对产品进行电磁兼容设计,可以达到既满足产品功能要求、减少调试时间,又使产品满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使产品不会对系统中的其它设备产生电磁干扰。
对产品做电磁兼容设计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电路设计(包括器件选择)、软件设计、线路板设计、屏蔽结构、信号线/电源线滤波、电路的接地方式设计。

网友:
看玩什么了,是玩控制?还是玩传输,玩工厂?还是玩设备,
俺玩工厂,有这类问题,主要是信号隔离,这个你可以看各大公司的一些资料,比如西门子的网络系统等,还有其他的,
玩传输,主要考虑网络的一些事情,
玩产品,就比较复杂,比如手机,因为体积小,这个问题就很麻烦,我当年玩这个,主要是射频的一些问题,基带好处理,基带有一部分是数字的,好处理,但基带与射频之间有电磁兼容的问题,多层板的问题比较复杂,而计算机就好处理,因为体积大,易于分层隔离,
这个典型东西,比较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要针对一个东西说,有时侃一天,比如射频与其他的干扰,是个经验问题,
现在许多电路是全数字的,就好处理,但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外来侵入,同样是个棘手问题,哈,
大虾怎么玩这个了?这是俺以前玩的东西,能说一大堆东西,与机械相差很远,另外一个行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各位大侠指教,
我现在不玩这个,这是前两天一CT类医疗器械公司的面试题,本人根本不懂,所以请教大家。
998大侠您认为EMC这方面的设计及测试工作应该属于哪个职业做的事情?电气或硬件工程师?

网友:
电磁兼容现在属于一个专业,有专门玩这个的,要说划分,属于电气工程,但细分就比较复杂,因为仪器的兼容有仪表工程师自己玩,搞电气的一般也不会精密仪器的电磁问题,我见到的起码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没机械工程师啥事情,不研究它了,呵呵

网友:
电磁兼容属于一个跨学科专业,在当今机电一体的趋势下,从事机械专业的工程师,完全有必要掌握一些相关知识,久久发大侠就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