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轨爬行

楼主(2010-10-26):
机床导轨爬行是怎么回事,是磨床,多谢

网友:
机床爬行:1.导轨润滑不到位,检查一下导轨是否上油,2.液压缸进入空气,应大行程排气。3.液压油污染,查看一下油的清洁度。

网友:
导轨爬行多是出在导轨润滑上 ,油不到位,导轨接触面积不好,有磨损,含不住油,导轨线面是什么传动,是数控的吗?

网友:
嘿嘿    走过路过……6…………66…………66

网友:
要看导轨的形式,我经厉过导轨贴塑铁氟龙损坏的情况,改机床参数也没有用,伺服电机电流大。
如果是静压导轨就要检查压力和流量各点的分配情况了

网友:
版主还是先搜搜吧,这里面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