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向阀区分问题

楼主(2010-10-26):
小弟新手,遇到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助解决:就是在几位几通类阀中,关于这个位,理解起来不好理解,求高手赐教。

楼主:
没人回答吗?自己顶下。。。

网友:
课本定义:阀杆相对于阀体的不同工作位置

网友:
和简单 阀有几种控制方油路就试几位阀

网友:
个人浅见:
从阀的符号上看有几个方框就是几位阀吧
从阀的结构原理图看的话每种通油组合就是一个位,阀杆从一端到另一端有几个位就是几位阀

网友:
我学习的时候是有几个方框就有几个位置,虽然不专业,但是很实用。你看阀体上面有竖直虚线把阀块区分成的几个方框,有几个方框就是几个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你对液压控制方面了解的多吗?

网友:
我们公司使用了很多液压产品,有时候耳濡目染的也接触到一些东西。然后再结合实际一想就明白了。我是做电气的,对液压知之甚少,但我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对液压知识比较渴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公司是做液压泵的,所以需要很丰富的液压知识,可是我又知道的太少,所以在学习中呢,如果遇到不懂的,请教大侠,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告诉你:所谓的“位”就是指“位置”“工位”,2位就是阀芯有两个工位,3位就是指有3个工位;所谓“通”是指该换向阀主油路有几个接口,例如3通、4通。分别可能接压力管道(一般来自于油泵方向),回油管道(去油箱的方向),另外的口一般就是接液压执行器的油管了。这么说好懂吗?
建议你弄一本液压书好好啃啃,把这些基本知识尽快掌握才好。祝你进步!

网友:
几位就是说油口间有几种接通形式,几通就是说这个阀有几个油口!从职能符号看就是有几个方框就是有几位,有几个油口就是几通!

网友:
参照实物一个一个看嘛,上面都表示的很清楚。有几个方框,有几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