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软件中有有限元分析模块吗?

楼主(2010-10-26):
如题,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有啊,就是COSMOS插件,可以分析结构和流体

网友:
最新版的simulation2011功能更强大

楼主:
正常安装时就带这个插件吗

网友:
有的,使用比较简单,但是功能不太强大。上手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这个肯定有,但我不太会用,我学的不太好。

网友(2013-12-04):
有,而且比较容易操作,不过在软件启动时,你的勾选插件中的simulation插件才能正常显示出来,网上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