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10-10-26):
各位老师,小弟正在设计一叶轮件,转速6000rpm,直径650mm左右,外圆线速度为210 m/s,需焊接叶片,焊接性能良好的材料,不要求防腐防锈。请推荐几种经济些的材料,最好给出热处理及焊接工艺。谢谢!谢谢!

网友:
以前我们帮“航空动力”做过叶轮,叶轮大小直径200左右。还帮阳江的一家民企做过叶轮,他们也是用不锈钢焊接,他们用的是不锈钢。2MM厚左右。用氩弧焊焊接或者大功率激光焊接。

网友(2010-12-29):
我们的产品上有这么高的速度与线速度。是35CrMoA锻件,加工中心加工的整体叶轮。

楼主(2011-02-22):
35CrMoA焊接是不是不好,我的这个叶轮要求焊接叶片。初步选的材料是1Cr13马氏体不锈钢。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35CrMoA焊接是不是不好,我的这个叶轮要求焊接叶片。初步选的材料是1Cr13马氏体不锈钢。大家给点建议。

不晓得工作环境。

估计不好。

从焊接看还是奥氏体材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