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螺母可否重复使用?

楼主(2010-10-26):
如题,特别是汽车底盘上用的自锁螺母要求拆卸后必须更换新的,那是否可以回松再上紧呢?(有些螺母扭力超标,需重新上紧)

网友:
不可以,换新的。否则锁紧效果达不到

网友:
自锁螺母使用过后,不建议再重新上紧使用

网友(2010-11-27):
自锁螺母一般是靠摩擦力自锁,他的优点之一就是:可提高螺母和螺栓的使用寿命,可以重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