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车排刀的运用。

楼主(2010-10-26):
想请教下大家数控车排刀在运用过程的注意事项,复杂零件在装刀上有没有局限,以及在刀具选择上跟转塔刀架,四角刀架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六刀位可转位刀架:车外圆,精粗车可以不用愁。镗孔精粗车,外带一把螺纹刀。
八刀位可转位刀架:外圆,内孔,切槽,螺纹,切刀。可以干复杂的小工件精度要求高的活。
唯一我认为不足的地方是,镗刀装夹受限,因为刀的方向是相同的。不像四刀位刀架,四个方向。刀的厚度也有限制,不像四刀位刀架一般的刀都可以直接装夹。八刀位可转位刀架必须要铣一下刀柄的厚度,否则装夹不成。大吃刀量也不适合八刀位可转位刀架床子使用,精车好用。
这就是你要说的刀架吧!
我觉得好用!

网友:
这机床没有见过,看这阵势有点像数控车床的刀库了

网友:
就是数控车,刀台,对于普通车床太奢侈了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学习。多谢。

网友:
转位刀架,实习的时候加到过,。。。学习了!

网友:
以前从没见过啊,长见识喽

网友:
一般在数控才有的对于普通车床太奢侈了

楼主:
俺想问的是排刀

网友:
68方的比4方的精度高多了特别吃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