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机床(龙门)真的不漏油就奇怪了吗?

楼主(2010-10-26):
机床(龙门)真的不漏油就奇怪了吗?
我们公司主打产品就是龙门,不过我在车间现场的确看到不少机床都有漏油的现象,难道就没法解决了?
请教同仁,一般机床出现漏油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啊 ??

网友:
啊 我外行 不懂 貌似机床漏油是正常的吧 隔断时间 加油 不就行了 貌似西门子的 设备(主轴也是采购的)没发现漏油 不知道他是怎么设计的 貌似是静压轴承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机床漏油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太严重就是符合要求的,我们公司的MEER生产的车床也有少量持续漏油状况,这跟轴承状态、传动箱的密封以及机床的运行状况都有关系。再问下楼主的公司是在齐齐哈尔吗?我见过国内很多大型机床都是齐齐哈尔机床厂生产的,工作状态很不错的。

网友:
国产设备漏油是正常的,进口设备漏油是不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看到好多龙门都是滑枕上不停地往下滴油!!搞不懂!!
   我不是齐齐哈尔的,我在常州这边,以前的江苏多棱,现在的江苏新瑞重工!!!

网友(点评):
那是 细节没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需要学习学习国外的设计经验!!必须的!!国外的设备就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貌似大家都这么说的!

网友:
什么叫漏油?要把这个问题先搞清楚。
强制润滑或静压导轨,油是乎乎的,问题是漏出来要回收回去做循环,只要不相互污染就不叫漏油。

网友:
大型龙门铣滴油很正常

网友:
常州做龙门铣的厂家还真是多,好象都是从一家厂出来的.

网友(点评):
都是多菱下的崽崽 做的都不咋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然污染!!滑枕就一直滴油!我自己认为应该是贴塑面与滑枕接触不行,有就从贴塑上的油槽慢慢往下漏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请大虾指教或者归纳下!

网友(点评):
润滑有两种 一种是稀油润滑 稀油多了就流下来加个接油盒 一种是油脂润滑 干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吗??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回复  螺旋线

    当然污染!!滑枕就一直滴油!我自己认为应该是贴塑面与滑枕接触不行,有就从贴塑上 ...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滑枕漏油应该是润滑油,机床设计时都有润滑回收装置,像你说的这种应该用的不是直线导轨,滑枕和滑座而是普通的滑动摩擦,油沟可能存在漏油

网友:
直接主轴装刀加工时候一般是要装接油盘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从横梁上的罩壳漏油,那是某些地方没没堵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装油盘到没见过,请指教一下?
    不过你说的那种横梁上漏油是不是有关接头没接好啊?要不然怎么会漏油呢??

网友:
所谓接油盘也就是龙门铣的一个附件,跟附件头一样是通过滑枕端面上装卸附件头的拉爪进行装卸的,与装载附件头不同的是装接头盘只有四个拉爪有动作。不过在小型的床子上不多见。横梁上漏油是因为回油回路不能很好的密封。国内机床有些细节方面真是另人抓狂。

网友:
所谓接油盘也就是龙门铣的一个附件,跟附件头一样是通过滑枕端面上装卸附件头的拉爪进行装卸的,与装载附件 ...
引用 网友E:

   细节决定成败啊!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意!!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选择车间钳工的装配技术以及态度越来越不如以前了!!机床的精度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装配过程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必须强大起来!!

网友:
呵呵,国产机床漏油属正常现象,不过我们公司的还好,南通京鼎机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了 弱弱的问一句 你知道怎么杨才能给账户充钱不 我才逛论坛 有时候 想看看学习资料 威望不够呀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太清楚!!你问老鹰吧!!

网友:
导轨润滑过程中润滑油本来就会流出来的,我们要做的是设计好润滑油回收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是事实上好像我没有看到有润滑油回收装置耶!!滑枕的确没有!但是横梁上是有润滑油回收装置的!!主要是接受横梁防护滴下的油!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改进 得看看你们的设计改造能力了 我们是做机床的 但做的设备漏油基本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如您所说 设计好集油槽 还有各种集邮路 防护一定要做严密

网友:
我们的是延续苏联的,所以都漏

网友:
漏油是分很多情况的,都是有标准的,怎么能说国产机床不漏油才是怪事呢?我们公司的机床基本上就能达标,当然不排除非人为因素的漏油情况。

网友(2013-10-22):
  漏润滑油是正常的吧,一般导轨面、丝母座这些强制润滑的地方都是用润滑泵打油。为了取得理想的润滑效果以及考虑过滤等问题,不太可能设计成回油结构,所以一种折中的办法就是在漏油的地方放一个接油槽,这种设计比较粗放。国外的床子可能设计比较细腻,流出来的润滑油有专门的收集沟道,看起来比较整洁。

网友:
XY轴漏下的丝杆导轨润滑油可以实时回收,这个问题不大,Z轴的怎么回收?我能想到的只能在Z轴靠近主轴的地方,不影响Z轴行程或其他方面的地方做个油盘,然后等满了手动倒掉,自动实时回收得加个油管然后还得弄个泵抽一下吧.但是这样加工的碎屑也很容易进去的啊

网友:
设计细节没有考虑周到,另外装配方面的细节问题没有处理好,国内的大型机床基本上都存在

网友:
主轴有接油盘,横梁下面还有个很长的接油盘。如果只是滴油应该是正常的,还有楔形块没有抵紧或者铲花面不好。这个接油盘都是钣金里的一套钣金都要好几万如果老板不想要这些东西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