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密封老是泄露,咋整的?

楼主(2010-10-26):
如题所述,一台水泵机械密封老是存在泄漏的问题,换了新的用不多久就会泄露,安装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材质的问题。' ]4 A7 z: Z( a- a
输送介质为酸性液体,PH值在3--4区间,经常换的机械密封型号为108--25,常温。是最普通的水泵密封。请问是不是机械密封的材质选型有问题?应该选用哪种材料的机械密封?

网友:
旧的怎么样了。能发个图片吗?请联系sr5521@126.com.我是做机械密封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会给您发图片的

网友:
陶瓷的啦 你去问问 貌似 石墨和钢材配合的不行

网友:
水泵的密封为机械密封,装在旋轴上的为动环,装在蜗壳上的为静环,这两个环上密封面的粗糙度很小,主要靠动转动形成的水膜,形成密封膜。反正是耐磨材料做的。长时间磨损后,要调整弹簧,保证动环对静环要有一定的挤压力,才能密封。

网友:
你可以弄成被动磁密封的呀,用铷铁棚磁铁。

网友(2010-12-03):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发个机封的照片给我?我是做机封的,ZF@NBVULCAN.COM.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不讲价格,可以用PEEK材料做密封圈

网友:
酸性介质,试试聚四氟X石墨。

网友:
可以弄成被动磁密封的

网友(2011-01-04):
不太明白,来看看高手的解答的

网友(2025-05-27):
换个材质的密封圈试试 试试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