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可以装数显吗?要买什么型号的钻铣床才可以?

楼主(2010-10-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安装传感器、显示器就可以实现数显。

网友(2011-02-26):
主要结构特点
●可实现立、卧铣两种加工功能。
●立式主轴套筒具有手动和微动两种进给。
●X、Y、Z三方向导轨副超音频淬火后磨削。
●工作台X向机动进给。

主要技术参数
项  目
单位
技术参数
主轴锥孔锥度

M.T.4
立轴端面至工作台面距离
mm
100-460
卧轴中心至工作台面距离
mm
0-360
立轴中心至床身垂直导轨面距离
mm
200-500
主轴转速范围
r/min
(8级)115-1750(立)
(12级)40-1300(卧)
主轴套筒行程
mm
120(立)
工作台尺寸
mm
1120×280
工作台行程(纵向/横向/垂向)
mm
600/250/360
卧轴中心至悬梁平面距离
mm
175
工作台纵/横向机动进给速度
mm/min
12-370(8级)540(快)
工作台T型槽数/宽度/间距
mm
3/14/63
主传动电动机功率
kW
0.85/1.5(立);2.2(卧)
工作台机动进给电动机功率
W
370
冷却泵电动机功率
W
40
机床净重/毛重
kg
1250/1350
外形尺寸
mm
1660×1340×2130

  结构特征:
  工作台可纵、横向移动,主轴垂直布置,通常为台式、机头可上下升降,具有钻、铣、镗、磨、攻丝等多种切削功能机床。主轴箱可垂直平面内左右回转90°,部分机型工作台可在水平面内左右回转45°,多数机型工作台可纵向自动走刀。
  用途:
  适用于各种中小型零件加工,特别是有色金属材料;塑料;尼龙的切削,具有结构简单,操作灵活等优点,广泛用于单件或是成批的机械制造;仪表工业;建筑装饰和修配部门。
  主要产地:
  1. 山东滕州 (全国80%钻铣床出自滕州,其型号较多,价格便宜,以中小型机床为主)

  主要型号:
  圆形立柱型:ZX20; ZXTM40;ZX7016; ZX7025; ZX7032
  方形立柱型:ZX30 ; ZX50F、ZX50C
  万能升降型:ZX6350; ZX7550; ZX6350
  钻铣床主要特点:

  1.本机床采用皮带传动,噪音低,适合于在各种常用材料上钻、扩、铰孔及铣削;
  2.本机床有12级变速,速度范围广,适合于各种常用的软硬材质的加工;
  3.主轴箱及工作台均可升降,也可绕立柱回转,扩大了加工范围;
  4.机身稳重结实,工作台尺寸达585×190mm;
  5.本机床可根据用户需求配多轴器进行多孔同时钻、扩、铰、攻。
  标准附件:钻夹头 锥柄接杆 下刀铁 扳手 拉杆
  特殊附件:铣夹头 角度平口钳 眼护罩 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