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板焊接容易变形产生裂纹,我的办法行吗?

楼主(2010-10-26):
厚板焊接容易变形产生裂纹,想焊接一部分后热处理,之后再继续焊接
例如:
        300后的Q345钢板对焊
        先焊接80后进行热处理
        然后再继续焊接。
  请问这样焊接可以么??
如果可以,为什么?
这样能否减少裂纹,对焊口性能是否有影响?谢谢

网友:
这么厚的,最好是电渣焊,你用普通焊条焊,最好是先预热一下,焊到一个程度就可以不再预热了,这种普碳板,进行中间热处理价值不大,本身裂纹倾向也不大,只是板厚了以后,内应力大,接头强度不足,但焊后立即开裂的倾向很小,

网友:
300厚的Q345,焊接的时候,最主要考虑的就是开始焊接的预热,必须得预热150度左右,因为,如果第一层不预热的话,以后焊接的裂纹,是很难消除的。就是热处理也没有用。至于中间停顿,做一次热处理,意义不大,最好是不要停,一次性焊接完成。

网友:
低合金钢,应该采用预热的办法吧,焊后保温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今天也了解了一下,主要是焊接工的手法的问题,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是学材料的,现在做焊接工艺,现在应该学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