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修工高手

楼主(2010-10-26):
跪求:
如何在三小时内,用通用机修工具在一个 8mm厚的钢板上挖一个带圆弧形状的机件,  而在另一块钢板上挖个能正好放下此机件的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钳工实际考试的必考题叫“公母配”。画线—打排孔—挫配      先做公再配挫孔。

网友:
不知道气割算不算机修工基本工具

网友:
钻、錾、锯、锉,8mm板子,有点厚哦。3小时有点困难哦,要甩开膀子大干才行。如果是考官备料时那个“粗心”的家伙把料由Q235 换成了45号,那就更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气割不行啊 不允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很挠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 详细点啊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6mm厚 不好意思

网友:
先把钢板放在炼炉里退腿火,趁热用一个圆弧的工件或者座子直接打出

网友:
先用钻头排孔,再用锉刀整修

网友(2011-04-06):
先确定下材料。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看需要做多大的弧度 ,如果单纯的是考试性质的做的不是很大,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3小时时间有点短了,不知圆弧形状的机件的尺寸有多大。

网友:
这是一个技工考试题      基本功扎实 没问题   时间够用

网友:
支持2楼的方法,要是允许的话,可以用电磨机代替锉刀。

网友:
用楼上的方法,3个小时都能搞得定的

网友:
是的,先钻排空,再锯削,,,,,

网友:
钳工实际考试的必考题叫“公母配”。画线—打排孔—挫配      先做公再配挫孔。但是可以用线切割呀,为什么有好的技术不用

网友:
呵呵,这道题有意思,钳工师父一般都能做到的,就是时间有点短吧

网友(2011-08-30):
钳工实践考试,就是相配

网友:
钳工基本技能,三小时,时间紧了点。

网友:
快走丝切割~~用铣床也可以!不过你的钻头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