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密型制钟表的仿形铣床82年产

楼主(2010-10-26):
看着确实不错,1982年4月出产,昆明铣床厂出品,编号820007,估计这个精密铣床是1982年制造的同型号中的第七台,4个月才造几台机床,那一年也造不了几十台。精工细作的机床。X与Y轴丝杠的刻度盘是150直径的超大刻度盘,等分1000格,每隔0.002毫米,就是2微米指示。检查丝杠自由回差在20多格,差不多就是4丝的精度。这是上海钟表研究所淘汰下来的高精密型仿形铣床,仿形比例有2档,一档在1:1—1:1.9,另一档在1:2到1:50,主轴电机180瓦,2800转,3相。主轴转速最高12060转。在当时算是高速主轴了。这种高精密型仿形铣床不多见吧,一共5个镀硬铬刻度盘,全部镀硬铬,没有丝毫腐蚀,我的德国进口数控铣床的镀硬铬刻度盘都有好多剥离腐蚀坑了。可见这台铣床的制造的多么严格控制。 为什么说是制造钟表的呢,因为我在这台机器的T型槽里找到一篇宽不到一厘米,长2.5厘米作用的表芯的不锈钢片。绝对超过常规仿形铣床,我见过意大利产仿形铣床,也没有使用1000格的刻度盘指示行程的。这个机床可以轻松转换成一台高精密普通型升降台立铣床,精度还是有原来的升降台保证,精度是不会降低的,所以我才买下来,用处不小。如果作为仿形铣床使用可以先制造出一个大型的祖模,然后通过调节标尺,缩放雕刻钟表零件,1:50,那是相当好用,可以作为成批复刻零件用的,很有乐趣。有时直接做单个零件很难保证一次无差错,所以通常需要保险多制造几个相同零件以备用,这类仿形铣床的超能力就立刻凸显。

网友:
保养的将就                              ,

网友:
我单位也有一台这种设备叫刻模洗,主要用来在铜板、铝板和有机玻璃上刻字。曾用有机玻璃刻过图章。由于是用圆橡胶皮带传动,加工力量小,吃刀不大,常用于有色和非金属材料加工。

网友:
对于我等新手,LZ图片发的太少了。呵呵,看着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