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压力调不上去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26):
有一台数控设备的液压站,油压站的系统压力调不上去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调液压泵上的那个螺丝调到底一点反应都没有!

电磁阀旁边的调节开关调了也没有作用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液压泵上的调节螺丝出厂前都是调校好的,一般不动。压力上不去先检查油箱是否有回油,没有是泵的问题。有回油就是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检查吸油过滤器或吸油管路是否堵塞。

网友:
把系统的溢流阀换相试试下^

楼主:
检查吸油过滤器或吸油管路是否堵塞。
引用 网友A:

吸油过滤器我清洗过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楼主:
液压泵上的调节螺丝出厂前都是调校好的,一般不动。压力上不去先检查油箱是否有回油,没有是泵的问题。有回 ...
引用 网友B:

只是压力较低,但也可以正常工作!
那是不是说明是泵的问题呢?

网友:
1、检查一下泵的型号,查一下该泵最大工作压力是多少,如果最大工作压力达不到你想要的工作压力,无论你如何调,都白搭。
2、如果你的泵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安全阀和溢流阀,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压力设的较低。
3、系统中是不是有减压阀,如果有检查一下减压阀的压力设定。

网友:
如果你的泵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安全阀和溢流阀,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压力设的较低。

楼主:
原来一直用的好好的
应该跟设置没关系!
可是泵的压力都才达到10啊以前可以达到30的
现在调到底都上不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您具体是怎么“清洗”过滤器的,请详细说说具体的方法和过程?

楼主:
也就是用汽油泡,用铜刷把表面堵住滤网的那些油污刷掉,然后用气枪吹干净,因为急着用,没有配件就先用了
滤网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可能阀坏了吧  换个试试

网友:
真是仁者见人,智者见智,这么多专家在一起讨论能为我提供良好的学习方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那就检查一下泵了,先泵的出油量,先找一根回油管,松开看看。

网友:
看一下安全阀或者溢流阀,我们经常碰到这样情况,用的是华德的溢流阀,有的时候碰到不能调压,拆开再装就好了,其实溢流阀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故障

网友:
压力取决与负载 如果执行机构无负载或泄漏 压力不会建立 或很低

网友:
楼主要问题解决了话,请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用汽油泡,用铜刷把表面堵住滤网的那些油污刷掉,然后用气枪吹干净,因为急着用,没有配件就先用了
 ...

虑芯什么材质的?一般来说,换下的滤芯就该扔掉,洗不净的。另外,如果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就最好先发一张液压系统图上来,才好逐一分析一下个元件可能出现的情况?泵是那种类型的?

网友:
大部分人都偏向于溢流阀和减压阀,弱弱的问一句,是跟泵相互作用的溢流阀和减压阀才检查,还是整个系统的溢流阀和减压阀都必须检查。

网友:
看看泵的内部有没有问题拆开检查,内部的磨损情况及端盖密封情况是不是严重,如果磨损严重,端盖密封不严,真空度就会下降,就形成不了设计的压力.

网友:
友情帮顶,新手,就不发表意见乱说啦!

楼主:
我找来找去真找出不问题,我直接换了个泵,
系统压力上去了,
可是油缸压力表回不了零位了,电磁阀旁边的调节旋扭旋到零都没用

网友:
学习了,看着不错,谢谢大侠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你能跟定你的压力表是好的吗?换一个试试

网友:
那泵的输出口有压力否。如果没有压力,可能泵出问题,也可能吸油油问题

网友(2012-03-16):
检查调压阀,不行的话就把泵给换了吧~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出问题了,你换个法试试

网友:
泵或溢流阀有问题
也可能是其他问题,具体要看液压原理图的

网友:
教你一个笨方法。但是有效,买块压力表,从油泵出口开始,到油路末端,首先看油泵出口压力,没问题就往后看,哪儿的压降大就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检查泵,溢流阀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检查回流是否有手阀忘记关了

网友:
泵有没有噪声啊?

网友:
是齿轮泵吗,电磁阀旁调整开关是指溢流阀吗

网友:
一个个的去排除就行了,总共也就几个因素而已

网友:
检查吸油过滤器或吸油管路是否堵塞,检查泵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
把溢流阀拆下来,直接用电磁换向阀试下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就是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什么泵啊?泵有可调和不可调,不是什么螺钉都能调压力的。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的问题
调解下溢流阀的压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