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较小,检测角度是否在公差范围之内,谁有妙招?

楼主(2010-10-27):
由于零件较小,所以我们比较棘手……

要求:检测角度是否在公差范围之内。请教大家是否有妙招?

网友:
大批量用相配件确认,精确数值可用用形状测定器测量。

网友:
直接采用挤压成型加工更好。

网友:
如果量多:车两个小弯尺(角度为75°、105°),根据晃动(或看缝隙)情况就可确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但目前我们就是批量检测,所以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快速测量。
只是使用两个精密钢球来实现的(将2个不同直径的钢球放在角度面上,打高度)。

网友:
这种活我们厂经常干,多时一月六七万件,一干就是几个月。不管是生产工人,还是检验工人,对零件的所有尺寸都是用专用量具检验,像检验锥孔,一个人一班可以检验五六千件。所用量具是一块量板,一头是最大角度,一头是最小角度。当最大角度测孔时,小头悬空,可看到缝隙。当最小角度测孔时,大头悬空,可看到缝隙。熟练了不用看,用手感,量具一头上边能摆动,一头下边能摆动,零件角度合格。两头都是下边摆动,角度小了。反之,就是大了。

网友:
按楼上的
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支持  六角车 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