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0-10-27):
对于高速传动精密齿轮,镗床镗杆,压缩机活塞杆为了保证高的工件表面硬度。耐磨性。耐蚀性,热硬性及高的表面硬度应该选择渗氮还是碳氮共渗。
个人觉得应该是渗氮。
谢谢大家的指正!

楼主:
主要是因为渗氮可以保证加工零件的耐热性,而且尺寸精度高。个人理解

网友:
渗氮可以保证加工零件的耐热性,而且尺寸精度高

网友:
这个问题查查基础知识就行,有说明的,你太懒了

网友:
渗氮是可以用到高精密的零件热处理,和你想达到的性能。但是你要考虑好那几个零件受力的情况。渗氮处理的零件不能受到冲击,它易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