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接高人指点下

楼主(2010-10-27):
两钢板焊接,钢板厚5.2mm,焊条A302不锈钢焊丝,焊接方式CO2保护焊。
焊接后出现的问题:电流大焊牢固,但热影响区太大,电流太小又焊不牢固

请问是什么原因?采用其它焊条,应该是哪种?为什么要采用不锈钢焊条(别人介绍的)?

成份:

网友:

冷金大侠,焊的是多厚的板?有无开坡口?

楼主:

冷金大侠,焊的是多厚的板?有无开坡口?
引用 网友A:

    无剖口,板厚5.2mm

网友:

5.2的话,得开坡口了吧,另外间隙也要控制下,

楼主:

5.2的话,得开坡口了吧,另外间隙也要控制下,
引用 网友A:

    与焊接丝有没有关系?

楼主:

5.2的话,得开坡口了吧,另外间隙也要控制下,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打了剖口的,弄到底了,间隙2mm,他说1mm焊不透。

另外不锈钢焊丝如何焊的?用什么气体保护?

网友:

我也只是半吊子书本知识,还是请经验丰富的大侠们来谈谈吧

网友:

用氩弧焊打底吧,再用CO2保护焊或电焊条焊

网友(2011-05-24):

要减少变形的话,就用氩弧焊焊吧(包括打底和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钢板焊接,钢板厚5.2mm,焊条A302不锈钢焊丝,焊接方式CO2保护焊。
焊接后出现的问题:电流大焊牢固,但 ...

楼主是哪里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QQ也行。

网友:

可以采用氩弧焊焊接,使用不锈钢焊丝,如果采用手工电弧焊,必须得使用不锈钢焊条。当然要变形小的话,最好采用氩弧焊。

网友:

打坡口,中小电流,分2-3层焊,另外你的材料是Q235的话,根本不需用不锈钢焊条,不锈钢焊条在中碳钢焊接无条件焊后热处理时比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