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如何传动扭矩?

楼主(2010-10-27):
各位大侠,我在做设计,看到文献中有电机直接通过软轴传动扭矩,我怎么也想不通原理,求教!!!

软轴

软轴

网友:
卖台吊磨机研究下就明白了!

网友:
吊磨机!?`莫非那一台剃刀磨~~~~~~~

网友:
不知道你哪里不明白。
大体上是 套管里面 是一段绕制的钢丝绳。
那段钢丝绳在扭力方向上市钢性的。但是在弯矩方向上市能任意弯曲的。
旋转的时候套管是不转的。里面的钢丝绳在旋转的同时 不断的弯曲。
一般不传递大扭矩。
以前汽车的转速表与变速箱是用这种轴连接的。
现在可能都换成电子的了。
你弄跟真的软轴 看看就明白了呗。
去五金市场看看 有没有卖的。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内圈的钢丝和外圈的钢丝旋向相反,当机器运转时内圈放松直径变大,外圈收紧直径变小。内外圈并紧,就可传递扭矩了。
机械设计手册,就是绿皮子的那种,化学工业出版社的轴篇有详细介绍。

网友:
类似于自行车的闸线。

网友:
软轴传递的扭矩比较小,由钢丝绳绕制,外面必须有套,

网友:
装在管子中的话效率低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跟自行车闸应该不是一样滴、

网友:
学习下 !! 我也不知道

网友:
研究下万向节的原理吧,和那个差不多。你可以找个铁线试验下。

网友:
其机理与普通轴差不多,但软轴一般是由强度高柔韧性好材料做成的,一般用来带计数器负载不大的东东~由于其柔韧性好故不要像普通轴一样要转向必需靠齿轮之类的东西. 建筑工地上用的混凝土捣固棒(振动棒),比较典型的软轴传动,功率也不小.最简单的例子:下水道疏通机.

网友:
学学你们了,           不知道啊,

网友:
学习!学习!我有落后了好多了!

网友:
最简单的:摩托车前轮到里程表的那根软钢丝线。

网友:
扭矩实际上是通过轴和底座之间传递得,如果你的输入、输出底座不“共地”,你看能不能输出扭矩?

网友(2020-08-07):
跟自行车匝线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