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怎么登录这里啊?

楼主(2010-10-27):
用手机可以看到这里,就是登录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址是一样的啊。能否登录看你手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恁

    手机是不好,但它显示的应该是可以登录,输入帐号、密码后就是登录不上?

网友:
哈,我用魅族M8,UCWEB和OPERA MINI,完美登陆,完美泡论坛

网友:
可能有时网络不好吧,我有时也是,登上了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