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电机与普通电机差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10-27):
请问诸位高手 吸尘电机与普通电机在设计时都有哪些不一样?

网友:
此类小体积大功率高速串励式直流电机是电动工具的专用电机!
吸尘器是靠负压产生吸力的!如果把吸尘口留太小电机会堵转迅速发热的!

网友:
与普通电机一样,吸尘靠的是吸盘

网友:
功率大些?

网友(2011-01-11):
      电动机部分一般采用单相串励电动机(即单相交流换向器电动机)形式,风机部分则与电动机同轴连接,组成一体。在结构上,单相串励电动机与普通直流电动机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串联后接至单相交流电源,绕组电流和磁通都是交变的,而且,为了满足吸尘器的吸力大、耗电省、噪声低及使用寿命长等要求,所以,它的设计和工艺要求与普通直流电动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