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机床导轨如何选择?

楼主(2010-10-27):
各位大侠,有哪位大侠整理过机床导轨的选择吗??一般可以选择的有哪些?还有就是什么是静压导轨啊?
大侠们,不吝指教哦~~~

网友:
INA的导轨很好,大可放心使用。

网友:
我也想要哦,期待中......

网友: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用直线导轨,只要安装精度做好、润滑没有问题,基本上一劳永逸。
以前做的时候用过THK(小日本的)重载直线导轨,台湾品牌的上银,都还不错,还有大陆凯特、南工艺也有,但是没有用过。推荐自动润滑系统用南京贝奇尔的。
对精度要求不高,刚性要求高的时候用静压导轨。
以上是我个人使用的一点总结,关于静压导轨的详细介绍楼主可以去百度,或者翻设计手册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恩 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啊 呵呵 内容太多 一点原理计算出载荷 然后看看是什么样的载荷为主 然后选择 在校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就可以了,低技术含量的东西,没必要进口的。

网友:
也可以使用硬轨,可以考虑一平一V导轨或双V,V形角度采用120°的,为了减少摩擦力和方便铲刮,导轨可以贴塑

网友:
硬轨成本低,刚性好,只是摩擦力稍大,低速易爬行,对于数控精密控制不利,直线导轨刚性差些,易发生振动,但灵敏性高,你自己慎重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句话 根据工况 选择导轨的形式 在进行应力和热变形计算这是设计机床的关键 静刚度 动刚度热变形 都要考虑 我们这选择计算完之后 还要做测试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谢谢指教~~~~  记住了

网友(2013-05-03):
这个要看你怎么用了,用在什么场合,导轨也有很多种,但最终都是要根据实际应用环境来决定用哪种的

网友:
也学习一下。直线导轨现在好像用的人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