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套筒类零件的加工工艺规程

楼主(2010-10-27):
在加工过程中,半精加工存在的作用性是什么?因为有些加工是直接从粗加工到精加工可以达到要求.

还有粗加工后进行热处理还是一开始就进行??

求救助,,,,各位多多指教,,,先多谢了,,,,

网友:
半精加工,对一些高精度的工件常用。实际加工中,要求不高的,确实真接从粗加工到精加工就可以达到要求。
热处理,要根据材料热稳定性和下料余量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