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75铝板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0-10-27):
我们公司现在做自动化线,一般会做一些安装板上面安装导轨丝杠滑槽之内的,所以要求安装版表面要求平整,请问,怎么加工铝的表面能够保证安装版的正反两大面平行度、平面度在0.05内(一般板在500*100*15)之间

网友:
只需要在安装面的地方加工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关键不是加工方法。而是你的材料的来源,和处理方式。进口的材料保证你怎么加工都没问题

网友:
1.根据你产品形状来定的,你现在说的太笼统了,如果只是一个板子做到平面度0.05,只要加工一下就可以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