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液驱动,这样的液压系统可以用于什么机械?

楼主(2010-10-28):
这样的液压系统可以用于什么机械。

网友:
装载机啊,叉车啊,挖掘机啊,农业机械啊,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用上吧!!

网友:
这还分什么行业吗,用到液压的地方很多啊,运输机械,甚至是轿车里的助力装置都有这样的系统。

网友:
静液驱动?
哪位高人 能详细点解释解释

楼主:
照片上的是一个割草机。有兄弟专门研究过这个吗?

网友:
静液压驱动应该主要用于闭式系统吧。我是这样理解的。你那个割草机我都没见过,我们这里用的小型柴油发动机带的。

网友:
钢轨打磨车走行时就是采用静液压驱动的

网友:
主要是工程机械的行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