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随行阵列!!怎么阵列出来不和我预期一致!!

楼主(2010-10-28):
我在随形阵列选择阵列方向时 分别选择图中所标两个尺寸10为方向 得到的两种不同结果~
为什么啊??我给的阵列间距为15~求教高手!!

网友:
估计一种勾选了随行阵列,一种没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次都选了的,只是两次选的阵列方向分别为图中所指的两个尺寸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是多尺寸控制的变距随行阵列~我这是等距的

网友:
你的要阵列的特征选择的对吗?然后还有就是看看第一张图的方向是不是弄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方向没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画的图,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是这种结果~可能你没看懂我的意思~我是想说为什么分别选择我贴出的图中的两个尺寸为阵列方向 会得到那两种不同的结果

网友:
第一种,你选择的是阵列对象为方向,不但包含阵列对象的方向,还包含了阵列的间距信息,你没有给定间距信息,默认为零。
第二种,你选择的是阵列对象之外的尺寸方向,不包含阵列间距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