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大批量无缝钢管(8mm厚)白钢刀老崩刀,该选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0-10-28):
公司最近加工一批无缝钢管,外径70,壁厚为8,在C6140上加工。要求是切成7mm长的一段段。大批量生产。公司只有白钢刀和合金刀。不知道怎么老是崩刃。前角为15°,后角8°,刀倾角为0,主偏角10°,副偏角小于1°,没有倒棱角。加了切削液,并且浓度也增加了。 钢管有点歪加工过程有点摆动,转速为210(最慢的),切削厚度为0.1mm。工人加工过程中老是刀具坏!工人也是刚接触车床,磨刀也不是能够按那个角度来的。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够介绍下加工这批工件用什么刀具?谢过了!

网友:
用白钢刀和选用的基本参数都没什么问题,可把切刀磨成双偏角,磨出卷屑槽,开浅一些,R大一些。快切透时改为手动进刀。

网友:
就用合金刀YT14,把主切削刃磨成斜的,开断屑槽,刀尖不能太尖,转速三百多试下。

网友:
一,机床稳定性
二,磨刀问题
三,没选好的白钢刀
四,购白钢刀QQ1184951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了断屑槽,开始加工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加工几个后就开始产热过大冒白烟。转速越快越易损坏刀具……

网友:
用手动试试 刀是不是装得有问题

网友:
切屑液加了吗,持续冷却

网友:
我有点迷糊了,下面的前辈请出来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
需要看看材料,钢管的材料有很多,你说清楚

网友:
材料很重要,如果是普通碳钢材料的管子的话建议用专用割管机加工,效率高的多,我们一直是割管机(自动的)加工的。设备也不贵。社区里好象也有人做的。  管类割刀通常我们是磨成有3-5度倾角的,右边刀尖高一些,左边低一些,关键还是要排屑和散热,冷却要好

网友:
工件的总体刚性,刀具的韧磨锋利。切削速度210?低否?

网友:
7mm长的一段为什么不用钢板冲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啊,我们好试一下

楼主:
速度开高了  出现很大噪音  震动加大  刀损厉害 公司机床有限   目前这批工件加工完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很遗憾的是 我辞职了  公司做完了这批货 就主攻电子方面  与我想望工艺或者加工方面发展有很大出入  所以也不想耽搁双方时间   所以速战速决 主动走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钢板冲?未明白高人之意!望高人再三指点!

网友:
参数没有错,我觉得你的工人基础知识有问题

网友:
检查大中小拖板间隙,切削厚度再小一些,工件卡紧一些

网友:
我之前做过相同的活,经验是转速不要太高,300以下,刀具最好是硬质合金YT15,刃磨成刀宽3-4mm的切断刀,走速度F20-30之间,用分钟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