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的时候为什么会显示打印样式丢失?

楼主(2010-10-28):
问大家个问题 为什么我用cad打印的时候的打印样式有时候说丢失?但是有时候又有呢?就是说打印的时候会显示什么什么样式丢失了 ,我打印出来的图纸有时候线条清晰程度不一样。很郁闷

网友:
我用的事2008版本的,Depoints  那个图层好像不能打印

网友:
看看图层设置是不是禁止打印,还有就是Depoints 这个图层是无法打印的。

网友:
至于“线条清晰程度不一样”
这跟你画图时候线条颜色有关系,黑白打印机,打印时候没有选择MONO.......那个选项
其实我觉得,如果不设置线宽,打印时候打印样式选择“无”,打印出来红色颜色稍稍浅一些,
能和轮廓线区分开,但切记,线条颜色一定别选“黄色”,那个打印出来基本看不清、

网友:
打印样式丢失可以在页面设置用“按上一次打印”来解决,线条清晰程度不一样可以把所有的颜色都按7号也就是黑色打印即可

楼主:
按上一次打印  提示xx打印样式丢失……

网友(2010-12-02):
你可以重新建立一个打印样式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