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设计了一研中心孔的钻头,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10-28):
磨外圆时,经常加工出来一段大,一段小的
准备修一下中心孔,看手册弄了个图纸,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什么一段大一段小,不太明白。说清楚点儿。

网友:
从图面上看顶尖尾部车好后铣成了扁型,但是没有尺寸。

楼主:
磨外圆时,公差只有2丝4,做出来的产品经常超差,很难控制
所以想在磨之前先研一下中心孔
那顶尖尾部是圆的,直径20.打算夹住尾部在车床或钻床上来研

网友:
回复 楼主:

    夹持用什么夹?
    夹持精度不够会造成研磨顶尖磨损不均匀,反而会影响精度;一般用锥柄的精度会好些
  不是标注端面尺寸,是标注棱面夹角可能还好些,棱面有0.5圆弧,挤压效果是有了修整就不好了。

网友:
不是很好直接用合金顶尖磨

网友:
你用这个研磨,和在车床上加工时用死顶针顶住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准备用什么材料呢?

网友:
我都还没看懂哈,具体是什么内容呢!看回复似乎都给出了建议

网友:
这刀具有国标的。

网友:
浮动研磨不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LZ的图纸,我感觉可以直接用MT2号的合金顶针,这样做还方便,精度也容易保证.

网友:
有标准的刀具吧,你去查一查

网友:
顶尖可以做成莫氏的  如果放在6140上就可以做成莫氏5号的  加一个5变6的变径套  放在6140主轴里  尾座里放一个死顶尖  两头一顶就可以了   研中心孔的时候  加点润滑油   研出来的中心孔跳动  可以保证一丝以里  楼主做的这个 得加着研   太麻烦

网友:
楼主的磨得外圆不是太长吧   我们厂86年的外圆磨都可以加工出5U 的活  2至4丝还超差  应该是磨床的锥度没调好   建议磨外圆的的时候  先把外圆磨一刀 用千分表  打一下跳动   应该不会超1丝的 2至4丝 的公差应该不用研中心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