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网高次谐波的"次"作为单位翻译成英文应该是order还是time

楼主(2010-10-28):
如题:求教:电网高次谐波的"次"作为单位翻译成英文应该是order还是time?
请高手指点!

网友:
times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times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
中文名称:高次谐波
英文名称:high order harmonic component
定义:将非正弦周期信号按傅里叶级数展开,频率为原信号频率两倍及以上的正弦分量。
所属学科:电力(一级学科);通论(二级学科)
本内容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以上来自百度。

楼主:
中文名称:高次谐波
英文名称:high order harmonic component
定义:将非正弦周期信号按傅里叶级数展开 ...
引用 网友B:

是呀!我也百度过,感觉应该是用order。但是有人说是time,所以我很疑惑。

感谢版主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里的"高次",应该是个数学上的概念:
对于任意一复合周期振动函数YT)按傅氏级数分解表示为:第一项称均值或直流分量,第二项为基波或基本振动,第三项称二次谐波,依次类推或把二次谐波以后的统称为高次谐波
例如,高次方程就可以译为highorderedequation。所以老外不用times。